楼主(2015-01-16):
如M0启动,10个时间继电器开始计时,时间随意设定,10个时间继电器的时间可以一样也可以各不相同,  那个时间先到先置位M100,其余9个时间到后不能置位M100,要等M100复位后第二个时间到的再置位M100,等M100复位后,  再由第三个时间到的才能置位M100,等M100复位后,   再由第四个时间到的才能置位M100,等M100复位后,   再由第五个时间到的才能置位M100,等M100复位后,    再由第六个时间到的才能置位M100,等M100复位后,   再由第七个时间到的才能置位M100,等M100复位后,    再由第八个时间到的才能置位M100,等M100复位后,    再由第九个时间到的才能置位M100,等M100复位后,再循环运行。10个时间继电器受控外部10x控制,可随时或开或关。

网友A:
读要求有点眼晕,实际程序没做试试

网友B:
先进先出,堆栈 ,也可以用编码 解码每个人方法不同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-1152-8688

网友C:
秃轮直接

楼主:
就是10个T的时间运行  T1---T10的时间D可调,第一个T时间到了后 置位M100 5秒后复位M100   第二个T时间到后置位M100 5秒后复位 依次类推 10个T那个先到那个先置位M100

网友D:
用顺序移位即可

网友E:
如果两个定时器先后到达设定值的时间小于5秒怎么办?具体要求是什么?

网友F:
做一个5秒的脉冲,用T0~T11或驱动此脉冲,然后用此脉冲驱动M100;
或用T0~T11分别驱动5秒的脉冲(共10个)然后用这10个脉冲或驱动M100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