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与台达DVP60ES2通信问题

楼主(2015-01-16):
台达DVP60ES2型PLC有一个RS232通信端口,已经与触摸屏连接通信了,想用电脑监控程序运行。用USB转串口线加一个RS232转RS485模块将电脑与DVP60ES2PLC连接,但通信不上,求帮助

网友A:
电脑在线只认编程口

网友B:
台达DVP60ES2有三个通讯口,你用RS485与屏通信,COM1与电脑连接监控PLC。USB转串口线也可以在线监控,编程软件默认是COM1,需要设置通信端口

楼主:
谢谢楼上二位的帮助

楼主:
我用RS232转RS485插到屏上,用屏蔽线与PLC连接,但屏与PLC通信不上

网友C:
台达的plc可以用485 联接触摸屏、 232可以直接连电脑。最好用串口、不要使用usb。很多plc根本就用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