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触摸屏人机里的值是怎么传给PLC的?求大神指教!!!

楼主(2015-01-16):
三菱触摸屏人机里的值是怎么传给PLC的?求大神指教!!!!!!例如人机里D50的值是300,怎么把他传给PLC中D300中????????他们是怎么对应起来的??不会传输错误???、
求知

网友A:
触摸屏上能显示plc里面的值;同样可以更改plc里面的内存d值;形象的说;触摸屏上面更改的plc里面的内存d值;相当于对plc进行在线修改一个道理;
也就是说只要在人机里设置一个D1里面写进去数值,PLC中D1就移动传过去了吗???不需要其他设置了吗??求指教!!谢谢

网友B:
触摸屏设置D50,PLC程序里写上D50那值不出现么?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C:
MOV D50 D3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