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CP1E-N30DT-A。不能输出脉冲

楼主(2015-01-16):
我的CP1E-N30DT-A。不能输出脉冲。程序没错不知道什么原因。脉冲当前值没有数。100.00不亮

网友A:
先监控一下脉冲的频率是多少,如果数值不是你设定的值,清除一下内存再输入程序试试看,我之前也遇到这种现象。

网友B:
我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是脉冲频率超过上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