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17):
一直以为欧姆龙温控器E5CZ系列可以用4-20ma模拟量输出实际温度值给PLC。但今天要用了突然发现操作说明书里根本就没提到有这种功能。
求教下大家有这类经验吗?实在不行推荐发哪些牌子型号可以?但不能用232或者485。

网友A:
都没有直接读取温度值的吧 一般都要转换  不过用OMRON 的温控器与CP1E无程序通讯  利用485还可以直接读取数值无需转换  只要设置好就比较简单的

网友B:
PLC还要读取温控器的模拟量信号,要在程序里面转换

网友C:
E5CZ系列可以走通讯的,你加温控器如果不带通讯功能,可以加通讯板扩展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E5CZ系列可以走通讯的,你加温控器如果不带通讯功能,可以加通讯板扩展的

不能用232或者485没有串口可以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没有直接读取温度值的吧 一般都要转换  不过用OMRON 的温控器与CP1E无程序通讯  利用485还可以直接读取数值无需转换  只要设置好就比较简单的

PLC是台达的。串口需要用来干别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LC还要读取温控器的模拟量信号,要在程序里面转换

主要现在发现是温控器输出模拟量是输出控制主要用来控制SCR的。不是用来输出实际温度信号的。

楼主:
现在还有没有别的牌子的温控器型号有这种功能。能将实际温度用模拟量信号输出给PL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