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自由口通讯

楼主(2015-01-17):
各位老师,请问一下,如果现在我有个S7-200的PLC要跟4个变频器通讯,控制它们的频率,使用西门子的自由口通讯,那得怎么编程才能识别不同变频器的站号啊?比如,我要控制从站1变频器的频率,我得怎么做?麻烦各位帮帮我,谢谢

网友A:
要我做的话,首先我会选西门子的变频器用uss协议,一家的东西肯定好用,如果成本限制,那就用带标准modbus协议的变频器,200加modbus协议库,不用自己写繁琐的协议解析。

网友B(2015-05-23):
西门子200的MODBUS 库支持很多带MODBUS RTU 协议的变频器,现在国产很多变频器都支持RTU协议。程序好编,通讯可靠。

网友C:
PLC用200,建议你选的变频器首选支持USS协议,次选是支持MODBUS-RTU。我试过200控制13个MM440变频器,只要解决好干扰,非常好用。4个变频器的站地址不同就行,当然,最好是用连续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