驱动直流无刷电机

楼主(2015-01-17):
求救 如何编程···

网友A:
那种PLC,讲的不明白,三菱用PWM指令,3楼说的很明白了,要用MT系列的,继电器的频率高了,触点响应不及,而且容易会坏的,PWM S1 S2 D , S1 :输出脉冲的脉宽或其存储地址,S1=0-32767,S2:输出脉冲周期或其存储地址,S2=1-3276,D:脉冲输出口,Y0或者Y1,看楼主还用了DA模块,想必是想用模拟量输出PID控制无刷直流电机的转速了
用三菱的FX2N 48mr的 还有4DA继电器

网友B:
用PWM可以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用PWM可以!
对的,注意要选择晶体管输出的型号哦

楼主:
用三菱的FX2N 48的···还有继电器 4A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