脉冲计数的问题

楼主(2015-01-17):
各位高手,大家好1
本人有个问题很困惑:有个涡轮流量计,三根线分别是:24v电源、地、脉冲输出,想用FX2N PLC计数,然后显示控制水的流量,可这个24v的脉冲信号怎么计数啊。FX2N的输入是干接点啊,用继电器转的话,触点反应速度和寿命都是问题,请高手指点,不胜感谢!

网友A:
简单,直接把脉冲信号接入pLc的输入端即可

网友B:
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,最好是看看编程手册
脉冲计数的问题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