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站内高人OMRON下载线的制作方法

楼主(2015-01-17):
现有OMRON PLC,其型号为:CPM2C,我现在用串口下载,不知道其下载线是否为图片中的方法。如果不是还请指点其串口下载线的标准制作方法,谢谢!!!
[attachment=131428]

网友A:
现在手提电脑都是USB接口很少RS-232串行接口了,用的是USB转RS-232线了。

楼主:
问题是我现在就是用的串口通讯的手提电脑!

网友B:
我用的是cp1e,只接235对239,可以连上。现在有现成的线卖,又美观,

网友C:
CPM2C那个口不是标准的九针串口。

网友D:
此图正确,我接过能通讯。要注意通讯参数正确,否则也不成功。
下载积分:+5(跑步向钱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楼上高人能否指点一下你所说的通讯参数是那些?

网友E:
连接好通讯线,打开CX-P,直接自动在线查找就行,OMRON的软件很方便的。
[attachment=131444]
下载积分:+5(跑步向钱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谢谢版主指点

楼主:
晕倒了!!试验一下午就是通讯不上,下载焊接绝对没错可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连接不上!试了几台PLC多是一样的结果

楼主:
上午又测试了一下结果还是让我失望!按照此图我也试了还是不行!!站内高人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? [attachment=131494]

网友D:
CPM2A上有个通讯开关,CPM2C上不知有没有,你拨下试试,它设定按内定参数还是按PC参数通讯。

楼主:
谢谢提醒!!这个设定开关我拨过,结果多没有让我满意!!

楼主:
忘了请教这CPM2A属于OMRON的那个系列??还望指点谢谢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忘了请教这CPM2A属于OMRON的那个系列??还望指点谢谢

属于C系列;小型机。

网友F:
通信线接错了吧,PLC上是不是10针的遍口?

楼主:
PLC是此口还请高人指点一下!谢谢 [attachment=131514]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PLC是此口还请高人指点一下!谢谢 [attachment=131514]

原来我也做过这根线,明天测量一下针脚号再传上来。

网友F:
这是我几年前经常用的,今天量了下针脚号你试试吧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跑步向钱) 真诚感谢!

网友G:
    在校验位搞下8.1.奇试验下。

楼主:
    难道今天不是好日子??古人曰:初一十五不宜动土。难道我今天不该测试该PLC正不正常吗??
    按照18楼高人的指点重新做了一条下载线,非常兴奋在首次通讯中链接上了,程序也成功上传,本该高兴了,可高兴没多久问题又回到原点。
    在首次上传程序成功后,我将编程软件关闭重新再打开进行程序再次试验上传,结果从上午试验到现在就没一次链接成功过!!唉!!!!首次链接后高兴过度,乐极生悲了!!
    下定决心放弃了!还是买条现成的吧!时间浪费不起了!
    在此非常感谢楼上诸位高人鼎力相助!!谢谢!!

网友H:
    建议你买专用线比较保险

网友I:
    这样做当心烧坏通信口

网友J:
    [attachment=131645]  [attachment=131646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