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前辈们进来看看,伺服问题

楼主(2015-01-17):
手上有FX3GA一个,凯恩帝伺服一套,第一次做伺服控制,要求位置控制,不过是相对定位。1:伺服驱动器要求设定哪几个主要参数。
2:电机2000转速,2500C/T,减速比7.5,螺距4毫米。
假设进给4毫米,PLC发的脉冲数怎么计算。电子齿轮比需要用到吗?

网友A:
你要知道你的单位脉冲量,用单位脉冲量来设置电子齿轮比,再就是加清零信号,再就是位置控制的参数了

网友B:
要编码器的分辩率才能算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