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17):
每次看到别人花上几个小时甚至一天去弄个自整定,很伤神呀,我用过欧姆龙的不进行自整定,怎么它控温还相当准确稳定呢

网友A:
至少我的客户用富士温控器的时候是不整定直接用的。

网友B:
一些特殊的场合要

网友C(2015-09-11):
现在在整的呢,希望不要到时候也要调整很长时间

网友D:
如果用了不准就整一下,
像一些受环境温度影响比较大的介质和情况,
整不整都差不多。

网友E:
PID控制,如果需要用曲线来显示,最好是整一下

网友F:
设置自整定是为了PID能够控制准确,你的那个事情肯定搞错了。
于英剑

网友G:
在烤箱上使用过带pid控制的温控器,品牌记不清了,先用自整定功能调整,然后根据结果再手动微调下pid值,感觉效果还可已以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林斌工控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