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17):
我使用的是 S7-200,6ES7 214-1BD23-0XB8(CPU224)。通信的时候总是提示说所选设备不存在
使用的是USB转九针的通讯线

网友A:
西门子200支持的波特率是  9.6  19.2  187.5,你设置的是哪个?编程电缆有原装和国产的,原装支持所有波特率,而国产的不支持187.5,PPI 电缆在PG/PC设置为PC/PPI  cable(PPI)可以自动搜索PLC波特率,如果你的是MPI电缆则设置为PC Adapter(PPI)波特率必须设置的与PLC相同,即不能自动搜索波特率。PPI电缆在安装软件时即自动安装了驱动程序不需要另外安装,但MPI电缆必须另外安装电缆驱动。如果你的PLC不是第一次建立通讯,不是默认的9.6kbps,而你现在PLC波特率使用的是187.5,而你的电缆是国产则不能建立通讯
  • 下载积分:+1(6666912)
  • 永远年轻

楼主:
    我用的是USB转九针的电缆,就我还看不到去哪里选择设置波特率

网友B:
    访问路径设置的不对

网友B:
    选择路径PC/PPI cable(PPI)

网友A:
    [从你的截图看到 你的软件安装有问题吧 ,安装后在设置PG/PC接口会有路径PC/PPI cable(PPI),打开你的设置PG/PC接口会到attachment=131491]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小黑人) 真诚感谢!
  • 永远年轻

网友A:
    看我上面截图,你的端口设置中根本没有路径PC/PPI cable(PPI),这个在安装编程软件的时候就自动安装的无需另外安装,如果你另外安装了MPI驱动,则会自动添加,在“设置PG/PC接口”会看到:PC Adapter (PPI)、PC Adapter (MPI)。使用MPI电缆就要设置为PC Adapter (PPI),同时设置通讯波特率。PC Adapter (MPI)用于300/400PLC,不能用于200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小黑人) 真诚感谢!
  • 永远年轻

网友C:
    你的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啊?你安装的200软件没有PPI通讯电缆的驱动。
    你的图片显示的是PLC有以太网模块,设定好IP地址后与PLC通讯的。
    可能你的软件需要重新安装,下载个直接安装版的SP9看看吧
  • 下载积分:+1(小小黑人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    我在“为使用的的接口分配参数”那里,是没有PC/PPI这个选项的,去下面“接口—添加/删除”那里就有,但是手动添加了后,在"为使用的接口分配参数"那里还是没有显示PC/PPI这个选项。。。这是为什么呢

网友A:
      [attachment=131531]
    看右面  已安装  栏目是否有PC/PPI路径如果没有 再看左面是不是有。如果你的软件安装正确的话是不需要  添加/删除  操作的。软件安装好后  路径自动出现在右侧“已安装”栏目。再不行的话 你直接给我你的邮箱 我发给你一个  SP9 的  我一直用的很好
  • 下载积分:+2(小小黑人) 真诚感谢!
  • 永远年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