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LC监视模式线圈没反应

楼主(2015-01-18):
在使用FX2N-80MR-D模块进行plc编程时,线圈前的条件全满足了为什么线圈就是没反应?该线圈没有重复输出,程序检测也没错误,各位大虾帮帮忙,想不通了!
找到原因了Y21的点坏了,换了个位置就行了,谢谢大家热心的帮助!

网友A:
重新下载用户程序到plc,再监控程序。
重新下载了好几次,一样啊,没变化

网友B:
是不是步进指令的程序?如果是可能是那一步所在的状态继电器没得电。
改成最简单的两步程序都不行啊

网友B:
Y20前面没有接通啊,x21常开没有接通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