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庆
CC-LINK的输入和输出是怎么对应起来的???????

楼主(2015-01-18):
假如外部有一个原点sensor X3连接在cclink输入模块上!程序里是X3 ON输出Y8. Y8连接在cclink的输出模块上!!CC-LINK是怎么让x3和y8对应起来的!!!求大神指教!!!
求知

网友A:
是程序让他们联系起来的

网友B:
你是Q的还是FX,FX是程序吧M映射到CCLINK输入输出,Q好像是设置好后有专门的连接元件,好像是R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