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
三菱FXPLC这个程序怎么写

楼主(2015-01-18):
当X0得电一次是计数器C0计数一次(C0 K3),C0计数器为三次,X0第二次得电C0计数为2次,X0第三次得电时C0计数为3次,当X0第四次得电时C0计数又为1,就这样循环下去,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实现,请高手帮帮忙。。。之前计数三次是很简单的,后面不知道怎么弄了
下载积分:+5(xiaoyan88) 楼主发现伟大的问题

网友A:
同样呀,当检测到X0出现上升沿时,触发计数器C0。只不过当计数器等于三时,需要复位。
注意复位程序段与计数器计数的顺序位置。
程序:
[attachment=131466]

网友B:
这个程序很简单的,给你提个思路,用三菱的凸轮控制指令可以很容易的实现

网友C:
当C0=4时传送1给C0

网友D:
这题看似简单,要按0-1-2-3-1-2-3这顺序,1和3楼错了,2楼的指令没用过不知怎么样!

网友E:
试试这样吧
下载积分:+1(yjlshh) 好贴好贴!
下载积分:+5(hyundai天梭) 好贴好贴!

网友F:
1楼的就对,简单。
一直在努力,还需更努力……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1楼的就对,简单。
当X0第四次得电时C0计数又为1,不是0复位

网友G:
看不明白楼主的意思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看不明白楼主的意思。

网友I:
LZ 你好。用单路计数器是无法达到你的要求的。因为计数器只要复位,必须是零。这镉零是跳不过的。用双路或者多路计数器是有可能达到你要求的。
后者放弃计数器。如果只是0123,123,123,123。。。。。。。。这种简单重复可以直接MOV解决。
[attachment=131507]

网友D:
引用 网友J:
试试看~~!~

“你这样c1永远不会输出

网友K:
这样你试试
[attachment=131515]

网友D:
其实电路并不复杂,我以经写好,试过能行,这题目应该没必要这样要求,硬是这样也能搞定,楼主在戏弄大家是吧!

网友L:
[attachment=131519]
这个程序可以吗?

网友M:
引用 网友D:

当X0第四次得电时C0计数又为1,不是0复位

你确认过C0第四次得电是0,不是1?

第一次,得电,首先判断的是C0是不是等于3,如果是复位,不是C0 计 1,当前值  1
第二次,得电,首先判断的是C0是不是等于3,如果是复位,不是C0 计 1,当前值  2
第三次,得电,首先判断的是C0是不是等于3,如果是复位,不是C0 计 1,当前值  3

第四次,得电,首先判断的是C0是不是等于3,结果C0是等于3,于是把C0复位。当C0被复位完后,接着又判断OUT C0 K3这个输出,因为前面使能,所以C0又计数一次。

所以第四次的时候,C0 不是 0,而是1。

如果你说确认过了,有没有可能,你的梯形图是如下方式编写的?如果你把判断放在计数下面,结果肯定就不对了。这个就涉及到PLC的梯形图扫描周期内结果对程序的影响了。
[attachment=131548]

按1楼的梯形图,应该是没有一点问题的。

如果你对扫描周期内梯形图的结果对程序的影响不太熟悉,在我坛子里有一个小文章,你可以找一下。

不过只要记住,PLC是从左到右,从上到下,逐行扫描,上一行的扫描结果,只影响下一行便好。这也是专业书上常说的话。

网友D:
我的电路第四次按下x0时先零后1,已经在第四次按下时令c0输出1

网友D:
这电路难就难在怎样实现第四次按下计数器输入概能清c0又能在c0中显示为1

网友N:
1楼的方法就很好,完全可以实现楼主要求的功能。

网友O:
计数器按 0-1-2-3-1-2-3-1-2-3 这样 加法指定

网友P:
引用 网友E:
试试这样吧

用5楼的吧,简单明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O:
计数器按 0-1-2-3-1-2-3-1-2-3 这样 加法指定
按楼主要求第三下按下时C0会置位输出,你这样C0永远没机会输出

网友D:
审题能力惊人的大家,如果是考试题谁给分你,太自我主义了!

网友M:
引用 网友D:
这电路难就难在怎样实现第四次按下计数器输入概能清c0又能在c0中显示为1

难道你们真没有分析过1楼的方法,两行就解决了啊。也是最基本的写法啊,1楼的梯形图,有好多时候我用于通讯次数循环上。
没有任何问题啊?

很简单的啊!
  • 下载积分:+1(xiaoyan88) 你改成FXCPU看看 仿真还 ..
  • 山河今仍在,壮志在何方?

网友Q:
    支持5楼。1楼错误。5楼为0123123123123.1楼为1230123012301230123

网友O:
引用 网友D:
    按楼主要求第三下按下时C0会置位输出,你这样C0永远没机会输出

    难道你看不出我和5楼写的不是一样的吗 改了一点点就看不出了 自己找个PLC下载进去监控下吧

网友O:
引用 网友P:

    用5楼的吧,简单明了

    难道你看不出我和5楼写的不是一样的吗 改了一点点就看不出了 自己找个PLC下载进去监控下吧

网友O:
引用 网友M:

    难道你们真没有分析过1楼的方法,两行就解决了啊。也是最基本的写法啊,1楼的梯形图,有好多时候我用于通讯次数循环上。
    没有任何问题啊?

    当X0得电一次是计数器C0计数一次(C0 K3),C0计数器为三次,X0第二次得电C0计数为2次,X0第三次得电时C0计数为3次,当X0第四次得电时C0计数又为1,就AN 这样循环下去,
    按第4下等于1吗

网友M:
引用 网友Q:
    支持5楼。1楼错误。5楼为0123123123123.1楼为1230123012301230123

    你确定1楼的程序是1230123?

网友O:
引用 网友M:

    你确定1楼的程序是1230123?

    [attachment=131561]

    不是吗

网友J:
引用 网友D:
    按楼主要求第三下按下时C0会置位输出,你这样C0永远没机会输出

    其实也并非一定要用C0的标置位去输出  用=C0 K3来做作输也是可以的~~~ 个人是这么觉得的

网友O:
    去现场搞下找个PLC下载进去监控下 不要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 仿真的并不一定是对的 搞不出什么名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M:

    你确定1楼的程序是1230123?

    [attachment=131561]

    去现场搞下找个PLC下载进去监控下 不要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 仿真的并不一定是对的 搞不出什么名堂

网友O:
C0第4下到底等于几 0还是1 发现问题没有

网友R:
相当于做个时间计时一样的....

网友M:
引用 网友O:
去现场搞下找个PLC下载进去监控下 不要坐在办公室对着电脑 仿真的并不一定是对的 搞不出什么名堂

抱谦习惯性点了Q,我用3U改了一个。第四次按下后,松开的下降沿,C0会计1。我用3U模了一下Q的工作方式。
可行否。
附件: 录像4.zip (734 K) 下载次数:10

楼主:
还是5楼写的直接,简单,明了。。。。

网友S:
是不是要这样啊:
ld x0
out c0 k3
ld c0
out y0
ld y0
rst c0
end
单手叉腰

网友S:
c0有输出后,可以来个延时复0,再按x0,c0难道不是1?
单手叉腰

网友T:
引用 网友M:

你确定1楼的程序是1230123?

[attachment=131561]

我用的你一模一样程序,就为12301230123!

网友U:
等于4时传送1就行了!
学习促进!

网友V:
0-1-2-3-1-2-3-1-2-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