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财
各种空气开关应该用在哪个电路上才算正确

楼主(2015-01-18):
比如1P,2P,3P单空开和1P,2P,3P带漏电保护的空开,是不是随便用呢,有没有什么规定啊,我用的时候是任意用的不知大家是怎么用的,。。。。。。。比如接一个灯泡,用1P的能用,2P的也能用,用1P的话就把零线直接接零,用2P的话两根线直接接到2P空开上,不知有什么区别不,请高手解说解说,,,,

网友A:
多看看书,问的只是一种参考,
独自漂泊

网友B:
一般220v接2p,380v接3p,带漏电保护的接电源插座

网友C:
220V的最好用2P的了.安全系数高,价格高,1P的安全系数低.价格低,这两种都可实现控制.条件允许的话就用2P的。漏电保护用在插座上,控制插座

网友D:
看看选型手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