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CP1H内建模拟量输入有一路不正常,并且未报警!

楼主(2015-01-18):
CP1H内建模拟量输入有一路不正常,并且未报警!PLC是一直在用的,而且换一台就可以了!模拟量输入电压有9V,触摸屏显示0

网友A:
应该是内置模拟量的电阻烧毁了。请检查外围线路一个是接地了 一个是串进高压电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