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1N出错6401故障

楼主(2015-01-18):
在灌程序过程中PLC断电了,ERROR灯一直闪。用GX Developer软件诊断出6401参数错误。在网上也有些这样的帖子。
解决办法是:停止可编程控制器,选择参数模式,设置正确的参数。各位如果有遇到这样问题或知道解决的,请告诉我一下
详细步骤 啊,跪求。

网友A:
程序和数不一致,在参数模式下设置正确数值。

网友A:
有可能程序步数不对

楼主:
现在6401故障解决了,解决办法是在从新下载程序时程序和参数这两项都打钩。现在还有一个故障6201:
错误代码(D8062):6201
错误讯息:PLC/PP COMMUNICATION ERROR (PLC/书写器通信异常)
错误内容:Parity/Frame Error
这问题没办法解决啊,求高手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