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
请问高手们,三菱FX系列的功能指令怎么学!

楼主(2015-01-18):
请问高手们,三菱FX系列的功能指令怎么学。我觉得学起来好难啊,有没有什么方法好学一点,还有有什么好的书箱可以推存一下,最好是有实例的!谢谢大家!!!

网友A:
最简单的多看手册,再弄个二手PLC练练手,
我有单片机基础,之前看完手册,直接做项目,没有任何问题,

网友B:
先简单的学习一些基础的东西,然后找一个小的完整的小项目,用到什么指令学什么指令,指令学习是永无止境的~~需要积累,其实,,我也是新手哦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