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检测PLC点的好坏?

楼主(2015-01-19):
PLC新手求指导! 请问各位大大PLC模块点的好坏如何判断,通过编程软件可以直接检测出来吗?

网友A:
弄个程序进去不就知了

网友B:
连机,手动每个点输出0,1,然后万用表测试输出

网友C:
写程序通电测试……

网友D:
这个貌似没什么捷径,只能写程序然后万用表测
谢谢大家的帮助,因为我发现通过写程序来验证点的好坏太麻烦,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来检测
下载积分:+1(wind0556)

网友E:
直接输出测试

网友F:
可以的,要写程序进去!
学习促进!

网友G:
写程序试验

网友H:
直接写个置位程序,全部置位1,这样你再测量,就知道了。

网友I:
测量电压,为1的时候电压为0V,为0的时候电压为24V

网友C:
输入点直接短接线看信号灯是否灯,输出点就要强制输出再量电压或通断状态就行。

网友J:
直接编程看看

网友K(2015-02-28):
可以直接强制输出。

网友L:
我
可以利用 软件 指令 实现 检测 好坏 置位 和复位指令 就可以实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