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买了三个17针军标的航插母头插在机器上原来的公头上为什么会有一个不好使

楼主(2015-01-19):
这是什么原因啊 用万用表量两边都是通的 结果其中的一个有的点插上就没反应

网友A:
既然万用表测量通了,要么阻值大,要么没有信号接通。

网友B:
把外面线路拆下来、再重新确认以为电阻值

网友C:
军标, 很少接触这类标准,是行业一种规范吗,类似欧标国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