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cn的EEPROM芯片问题

楼主(2015-01-19):
西门子s7-200cn. 按照网上说的没有在plc里找到EEPROM芯片24C256。各位师傅帮忙看看是不是上图这个啊。谢谢。

网友A:
就是这个玩意
太感谢了,回复真快。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-1152-8688

网友B(2015-11-14):
这个解密很简单吧。淘宝卖解密工具的50元一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