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电脑通过422BD连接FX3U需要设置吗?

楼主(2015-01-19):
刚买回来一个422BD,本想用于同时连接电脑和触摸屏,但装好后,发现用电脑通过422BD不能连接PLC,通讯检测不成功,这是怎么回事,是不是哪里要设置下,串口设置没问题,通过编程口都能连接,本人菜鸟,跪求高手解答 [attachment=131498]
已经解决了,打电话问三菱客服的,要清空内存,然后断电装上就好了

网友A:
不需要设置的 直接连
插编程口 和 422BD口 一样
那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,模块有问题?
长期高价需求三菱PLC主机/模块/
/欧姆龙/基恩士/西门子/等PLC触摸屏变频器光纤放大器;有的请联系我QQ:275548617

楼主:
那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呢,模块有问题?

网友B:
我的电脑——右键——设备管理 看看你的COM口是多少?假如是COM2。
打开编程软件——在线——传输设置 改为COM2就可以了。
表示已经改过了,编程口都能通讯

网友C:
断电 的情况下连上422BD,然后再上电连接电脑。
是断电连上的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,打电话问三菱客服的,要清空内存,然后断电装上就好了,感谢以上各楼热心人士的踊跃帮忙
下载积分:+1(jbevo2tiger) 真的是這樣 清除完就好了 ..

网友D(2022-10-25):
清除内存后原程序就清除了吧?

网友E:
D8120(D8400,D8420)要置0,具体可查看FX3U通信手册P648页(H-34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