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19):
请问大师们,我现在接到一批电柜的活,材料大概在一万元左右,PLC和触摸屏是原来的不包刮在材料里面,因为是在原来的设备改造的。一共有12只电控箱,要调试,不知怎么报价,想听听大师是怎么报价的,

楼主:
为什么大家只看不说话,加5千可以吗

网友A:
说的太含糊,不能直接用1w的材料来恒量,要看你有多少工作量!你先计划一下,大约需要多少时间,安装 工时,调试工时,及一下附件的成本,再加一些技术费用。

网友B:
12个箱子,每个箱子成本800,3小时可完工。共36小时。调试费加倍。36*80*2=5760元,另加调试差旅费、10%保修费即可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2个箱子,每个箱子成本800,3小时可完工。共36小时。调试费加倍。36*80*2=5760元,另加调试差旅费、10%保修费即可。

每个箱子3个小时?我觉得有点快啊,元件布置,线槽布置及固定,接线套线号,试车。一般一个箱子材料成本800的估计至少8小时吧
个人意见,仅供参考
报价需要考虑的东西多了,现场安装、机械调试,电器调试,售后服务怎么算?都要考虑

网友D:
800块的元件3小时能搞定???你那是些什么元件??难道就一个变频器接几根输入输出加几根控制的线???如果不是你那配线根本谈不上标准,只能说你做的电箱能用。

网友E:
关键现场安装调试费时间,当然还有结算清账也费时间。最不行工钱也得要2万。

网友B:
每个箱子的成本800元:不锈钢壳体加电装板300元,配线、辅料50元电源150元,400元的件3小时搞不定?调试另加了一倍的时间,应该是足够。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建议,我的是旧设备改造的,plc和触摸屏是原来的。电路上重新设计一下。

网友F:
求其上得其中,求其中得其下,凡事预留余地。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李丛磊

网友G:
求其上得其中,求其中得其下,凡事预留余地

网友H:
有没比价的  如没有 你就看着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