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19):
[attachment=131511][attachment=131511][attachment=131512][attachment=131511] [attachment=131512] 小弟用三菱FX3U-48MT/ES-A主体控制松下MSMD5AZG1U电机配MADKT1505CA1型号驱动器,程序和参数设置下,但是电机不动。

哪位大神可以看下我的程序或者是参数是不是设置错了?指点下,感激不尽哪!

还有就是控制X0和X1这两个端口的开关是普通的按钮开关,一按会保持的那种。

如果错的特别厉害,麻烦大神告诉我该设置啥参数,程序编下。我现在就像让这个电机动起来,越详细越好,谢谢啦。

  • 下载积分:+1(用户某某某)

楼主:
    图片都不知道都上传了两份。

网友A:
    将电机旋转的脉冲数改大点,在线监控一下,然后确定下伺服X4的线焊对没

楼主:
    现在松下伺服电机只能正转,不能反转,给它方向信号还是反转是怎么回事?

网友B:
    改变方向Y1,置位!
    学习促进!

网友C(2015-04-07):
    方向信号接线对吗?参数设到脉冲加方向控制。加qq:2969693351
    秋风送叶

网友D:
    Y0脉冲,Y1方向,通断Y1即可改变电机方向了,使能一直通好了!
    自动化设备研发,生产,销售,改造,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