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程序

楼主(2015-01-19):
求大神共享一份 用三菱FX2N PLC 驱动直流无刷电机的程序 跪求

网友A:
驱动直流电机?直接开关量不就行了么?
或者PWM控制,参考手册啊
难道你是想直接用模拟量读取电机反向电动势,然后再驱动U,V,W三电极?
直接开关量?求解 新手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