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DABS指令只能应用三菱的伺服吗?

楼主(2015-01-19):
这个指令是三菱PLC与三菱伺服驱动器特有指令吗?,DABS是绝对位置计算,听说可以反映伺服在掉电时准确记录当前位置!

网友A:
绝对值伺服,支持ABS都可以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绝对值伺服,支持ABS都可以用
意思是这个得看伺服驱动器支持DABS这功能是吧

网友B:
是的,伺服驱动器配套伺服电机编码器为绝对式编码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