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19):
刚接触PLC,现在要改装一台小设备,要求很简单,主要是用来检测压强和温度,我选了一下型号,不知道行不行,希望高手能指教一下:

输入部分:
3个压力传感器,
3个温度传感器,
1个料位感应传感器;
1个触摸屏

输出部分(8个输出口):
2个交流电机(功率不大,1000W内,220V),
2个调速直流风扇(24V,75W,可通过PWM调速控制),
3个直流电动机(24V,160W),
1阻电热丝;

控制很简单,读入温度传感器的温度(测3个点),如果任何一点的温度低于750摄氏度,启动加热丝;如果温度全部高于800摄氏度,加热丝断电;

读入压力传感器,如果任何一点的压力超过一个阈值,启动2个直流电动机和1个交流电动机;

读入料位传感器,如果给出动作信号,启动1个直流电动机和1个交流电动机;

2台直流电风机和一个直流电动机由触摸屏控制开/关,通过在触摸屏设定值控制直流电风机的转速

我们有台汽车的蓄电池可以给直流电动机供电,24V

我的想法是用三菱的FX2N-32MT,直流电源输入,配1个FX2N-4AD,1个FX2N-4AD-TC,一个FX0N-3A,大家觉得这个选择合理么?应该用三菱的什么型号会更加合理一些?非常感谢!

我见别人用交流电源输入的PLC多,不知道是不是用直流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?

网友A:
2N现在价格好像比3U稍高,建议采用3u或者3G
直流的PLC同交流的一样啊

网友B:
主机换成FX3U-32MT/ES-A

交流供电的比直流供电的便宜

网友C:
温度控制为什么不用温控仪?

网友D:
加QQ私聊461946157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主机换成FX3U-32MT/ES-A

交流供电的比直流供电的便宜

模数转换模块需要换么?谢谢版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温度控制为什么不用温控仪?

你的意思是温度控制不通过PLC,完全由温控仪控制么?

还是说温度传感器接温控仪,温控仪接PLC,相当于温控仪替换了FX2N-4AD-TC这个模块?

网友E:
温度和压力都用控制仪表都可以  也很简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