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系列和Fx系列的区别

楼主(2015-01-19):
三菱编程里的Fx系列跟Q系列区别在那里

网友A:
简单的说,支持的指令不同,小型机和大型机的差异,这类问题,建议先看看手册,本站的资料工控区有下载。

网友B:
区别很多,首先支持的指令不同。然后FX是小型PLC、是整体式结构,Q系列是中大型PLC,是组合式结构。区别还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