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19):
请问[ TO K0 K3 D100 K3],是指将D100 D101 D102的值写入BFM#3 #4 #5的寄存位,还是将D100的值写入BFM#3 #4 #5,还望高手不吝指教

网友A:
引用楼主345618于2015-01-19 21:28发表的 高手帮忙解答一个TO指令 :
请问[ TO K0 K3 D100 K3],是指将D100 D101 D102的值写入BFM#3 #4 #5的寄存位,还是将D100的值写入BFM#3 #4 #5,还望高手不吝指教

要看模組定義,以Q68ADV而言

[TO H0 K0 H0 K1]
H0:基座1 (X0~X0F;Y0~YF)
K0:位址0  (A/D 變換   允許/禁止  允許:0         禁止:1 )
H0:0000 0000     (CH1~8全部允許)
        (HF8:1111 1000 (CH1~CH3允許) )
K1:b0~b15

[TO H0 K1 K50 K1]
H0:基座1 (X0~X0F;Y0~YF)
K1:位址1 (位址1~8:CH1~CH8平均時間/次數)
K50:50次
K1:b0~b15

网友B:
是你第一种解释

网友C:
应该是你说的前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