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!如何将PLC程序与实物相对应?

楼主(2015-01-19):
我画状态图时,设置传送带为Y0,那么把它与实物连接时,如何就能把实物的传送带与我程序的Y0相对应呢?
是用Mov KXXX Y0指令吗?
可是我这个传送带Y0实现的是一些运动,停止的功能,并没有数据啊,把什么输出给Y0?
还是说用别的办法实现?
哪位大神知道,请指导!!!

网友A:
y0只是一个输出元件。Y0得电传送带的运动、Y0失电传送带就停止。

网友B:
用OUT Y0,当然在OUT指令前要有控制Y0动作的一些逻辑触点,比如常开触点X0等

网友C:
SFTL M500 M510 K10 K1 移位指令 S1 S2 S3 S4 当S1NO时 S2NO S4是K1 一个位 S310是移动10次当S1NO10次后S2就到M519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