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连FX1N

楼主(2015-01-19):
笔记本可以直接连接FX1N的PLC吗?用RS232九针-圆头8针。?

网友A:
fx全系列1s/1n/2n

网友B:
如果你的笔记本有COM口,当然可以用RS232编程软件连接PLC了。

网友C:
可以连的,有些笔记本有232接口,直接连接就可以了,没有就用232转USB串口转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