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plc与三菱F740modbus通讯

楼主(2015-01-19):
我现在有三台三菱F740的变频器,用户想要通过触摸屏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,plc用的是西门子200的,用modbus通讯怎么实现啊!跪求各位大师解答疑惑!!!!

网友A:
没有说明你想怎么控制变频器,就是说对变频器的控制目的 怎么给你解决。你想达到什么控制目的
永远年轻

楼主:
我想通过plc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读写频率

网友B:
那个很简单啊,用西门子200库指令就可以了。200与变频器通迅,触摸屏再与200通迅,要用2个通迅口,不知道一个口能不能做?没有试过。

楼主:
能具体点儿吗?我现在做上通讯了,程序也写了几步,可是模拟量信号传不进去

网友B:
加我详谈.QQ:707949556.最近一直都在研究通迅.

网友C:
西门子modbus库,对应填写地址即可。

网友D:
做过三菱FX3U与三菱F740变频器通过485BD板卡通信,有专用的控制指令,读写数据、控制都很方便,西门子的没用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