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伺服运行的问题.....求助

楼主(2015-01-20):
如果,丝杆上左边磁环开关X0,右边为X1。问题来了,如何使伺服电机往返一次,然后停止。应该用什么指令?

网友A:
这么简单的问题还好意思在这上面问,看看编程手册就行了

网友B:
提供一个思路:
碰到限位开关,增加计数次数,到了设定次数,停机。

网友C:
使用DDRVI指令或者DDRVA指令

网友D:
可以计算好脉冲,然后用脉冲完成标志触发返回
学习学习~~

网友E:
学习第一,问题第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