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网线与西门子s7-300怎样连接

楼主(2015-01-20):
我在上传时显示了mac地址:28-63-36-57-A8 可访问的节点也是这个确认后就出错了,哪位高手帮我解决下谢谢了

网友A:
完全没描述清楚 一头雾水

网友B:
你用以太网连接的对吧。
设置TCP/IP呀。
将电脑和CPU设置成一个网段的IP地址。
加入你用物理地址连接的话,也要保证网线连接正确。

网友B:
上传程序的时候出错了??你要选择模块地址是 2

网友C:
第一次应该要用MPI把IP地址下载到PLC中吗

楼主:
出现了这样确认不能上传时怎么回事!谢谢各位高手了

网友B:
是不是硬件没有升级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