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指点啊( ⊙ o ⊙ )

楼主(2015-01-20):
松下的FP-X-C40T 写了个小程序仿真时怎么提示说SPDH语句运算错误。求高手指点啊

网友A:
你没有设置PLC系统寄存器,在选项内,看看下图。
[attachment=131537]

网友B:
你的数据没写全吧
下载积分:+1(陌生人_fs_) 热心助人!可是用你的仿真 ..

网友B:
二楼分析的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没有设置PLC系统寄存器,在选项内,看看下图。
[attachment=131537]
有没有定位手册分享下

网友A:
FP-X 用户手册下载网址:
http://device.panasonic.cn/ac/c_download/fasys/plc/plc/manual/fp-x_um_c.pdf?f_cd=1248&via=ok
FP系列编程手册 (综合篇)下载网址:
http://device.panasonic.cn/ac/c_download/fasys/plc/plc/manual/fpseries_prog_c.pdf?f_cd=1169&via=ok
FPWIN GR 操作指南下载网址:
http://device.panasonic.cn/ac/c_download/fasys/plc/plc/manual/fpwingr_guide_f332c-12.pdf?f_cd=1175&via=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