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20):
             在生产线电气维修中,经常需要更换电机。在厂里有过维修经验的人都知道,生产线维修要求的是争分夺秒,多耽误一分钟,就可能造成很大的损失,所以更换电机效率问题就必须要解决了。
          现在的电机大都采用固定螺母接线法,因为生产线电机位置各不相同,有的空间充足,方便接线,但是有的机械电机安装位置可能很不方便接线,比如眼睛看不到,或者手摸不到,还有可能要拆除其它机械才能接线,更换一个小电机,光接线就需要好几分钟,或者更长。我看到有些厂里的电工更换电机时,不拆接线盒,在接线盒外保留一段距离,将电线剪断,新电机也把线接好,再互相对接电缆,用胶布包好,这样虽然快点,但每次都要将线剪断,也不够美观安全。我一直在想能不能使用快速接头的方法,即解决了效率问题,又美观,安全,不造成浪费。而且在无法确定是电机故障时,可以先试电机,再安装的方法,方便快捷。这种方法也合适新装设备,大大提高安装效率。当然这种方法只适合小型电机,但是生产线要求快速维修的绝大多数是小功率电机。
      我一直想为什么电机都采用固定螺母接线法,是因为设计者从来没在生产实际情况下接过线吧。 这是我的一种设想,请大家谈谈看法。

网友A:
用航空插头接线    电机用卡扣来固定

楼主:
对,我也是这样想的。这样的话,维修安装太方便了。

网友B:
瞎扯蛋
现在电机很少坏,更换电机最耗时的是机械部分的拆装,
如果接线位置很困难,那拆电机就更困难了

电机的电流大,用插头方式,很容易接触不良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瞎扯蛋
现在电机很少坏,更换电机最耗时的是机械部分的拆装,
如果接线位置很困难,那拆电机就更困难了

电机的电流大,用插头方式,很容易接触不良.

楼主的创新精神,对未知世界探索的热情,一下子被你打下去了!

网友D:
楼主好想法,私服电机都是用插头的

网友E:
我只能说一句,要想利其事必先利其器。

网友F:
有这样的快速接头!!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德国WAGO的快速链接器。

楼主:
http://www.sztop-link.com/wire-connector/刚刚看了一下,确实不错。

网友G:
生产线开了8年  基本没电机坏,保护做好就不会坏了

网友H:
改成插头连接

网友I:
有这种插头的,三相五线工业插头(全封闭,两头的五根线通过橡皮圈和塑料螺母自动锁紧),插好后有两个卡扣把插头紧紧扣住不会松,拔掉插头插座上也会有个帽子自动弹回,不会让异物或灰尘进入插座,额定电流也有几十安培,有安装底座,一般安全要求高的欧美企业用的比较多

网友J:
可以选用工业航空插

网友K:
通用标准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机械应用场合,机械设计师也不一定做到事事完美,搞维修的当然可以把它换成快速接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