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请教s7-1200发脉冲的程序

楼主(2015-01-20):
硬件配置如图所示,编程调用pwm块,输出的状态时16#80D0,看手册上正确是是0,ID错误是16#80A,可现在报16#80d0是什么意思啊,我感觉我编的没错啊

网友A(2015-09-16):
表格 9- 3 Execution condition codes
STATUS (W#16#) 说明
0 无错误
80A1 HSC 标识符没有对 HSC 寻址
80B1 NEW_DIR 的值非法
80B2 NEW_CV 的值非法
80B3 NEW_RV 的值非法
80B4 NEW_PERIOD 的值非法
80C0 多路访问高速计数器
80D0 CPU 硬件配置中未启用高速计数器 (HSC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