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20):
今天我面试,面试官问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?

我答:
    伺服更专注位置控制,位置控制精度高,变频器更专注速度控制,但是有时二者之间概念本来很模糊,有点变频也能做主轴定向(铣床上用的)。面试官不满意。
    大家说说看?讨论交流下?

网友A:
伺服驱动器内部有逻辑计算程序,并且有闭环作为保障。伺服驱动器有变频器的功能,但是变频器没有伺服驱动器的某些功能,个人简介,各位看看对不对

网友B:
楼上 好广告

楼主:
大家继续发表意见啊,讨论才能进步

网友C:
如果我来回答。。。
伺服电机应该控制角度,位置的多,一般功率什么的比较小;变频器控制转速,一般功率比较大

网友D:
伺服有三环控制变频器没有,其他的大体差不多

网友E:
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理论上讲差不多,功能也相仿,实际来讲,变频功能比伺服驱动器功能更强大,内部参数也方便调解,还可单独使用

网友F:
七楼的言论不把握,应该是伺服比变频更强大,可能是没有应用的平台吧?卜冻装冻。

网友G:
伺服有三环:位置环,速度环,电流环。变频器只有速度环和电流环。伺服响应比变频器快。

网友H:
引用楼主289764561于2015-01-20 18:54发表的 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 :
今天我面试,面试官问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?

我答:
    伺服更专注位置控制,位置控制精度高,变频器更专注速度控制,但是有时二者之间概念本来很模糊,有点变频也能做主轴定向(铣床上用的)。面试官不满意。
    大家说说看?讨论交流下?

1價格上 功能上 精度上的區別
變頻器可以做到的伺服做得更好

网友I:
老板最愿意听到的是:伺服功能能用变频器实现的,坚决不用伺服。这样才是正解,老板考虑的是成本

网友J(2015-09-06):
学习了,就是,伺服比变频贵,伺服的功能大于变频,伺服可以精确控制位置
专心搞钱

网友K:
伺服控制精度高,变频器控制精度低,要求精度高,变频器做不到

网友L:
1.控制的电机不同,一个是伺服电机,一个是三相电机。
2.控制方式不同,一个是方波脉冲,一个是正弦波频率。
3.控制精度不同,伺服驱动可以um级的,变频器就是加了编码器也达不到um级的。
个人观点,仅供参考。
你说的伺服驱动和变频器的概念本来就很模糊估计面试人不爽了,这个真不模糊。

网友M:
伺服必须与配套伺服电机配对使用,变频可以与任意电机配合使用(功率)。伺服一般工作在闭环(编码器),变频开环应用较多(当然也能闭环),其它基本大家都说了

网友N:
13楼才是正解
联系方式qq 724438166

网友K:
伺服贵,肯定有它道理

网友O:
伺服控制位置很好,用在高精度设备上,价格高,变频用在风机和水泵上,成本低。

网友P:
你这个工作要是应聘伺服销售,那你回答的非常好。忽悠啊,接着忽悠。反正客户也不是很懂。
如果你是去面试工控。我是面试官也不会要你。
建议你简洁回答。一个主要做定位控制,一个主要做调速控制。就可以了。
非要去抠那字眼边边角角的东西。难不成你要背下来这2部手册?!

网友Q:
顾名思义,伺服系统就是随动系统,要求响应快。
变频是改变频率,主要用于变速。

网友R:
伺服对位置控制,力矩控制,速度控制都可以。变频器更专注速度控制,也控制力矩,但主要是控制速度。
于英剑
伺服驱动器和变频器有什么区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