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津
求助一个精密电阻的问题

楼主(2015-01-20):
请问PLC高速脉冲输出口和伺服驱动器之间信号线串接的2.2K欧的电阻时高精度电阻吗,如果是高精度电阻,那么具体需要哪个精度等级的电阻呢?

楼主:
现在可以确定是一个五色环高精度电阻,阻值为2.2K欧,精度等级为1%。以前伺服电机产生漂移,我就更换过这个电阻,然后就好了,但是现在换电阻也不好用。

网友A:
根本不须要什么高精度的电阻,普通电阻足以。
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!
供应二手拆机PLC 、触摸屏、伺服、步进、变频器、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、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B:
呵呵,那是限流电阻,1%的电阻完全可以,不好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问题

网友C:
限流电阻,可在一定范围内取值,当然元件精度高点总比垃圾元件好,使用时间久些。如果取值不当精度再高也用不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