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20):
如何编写程序才能使一个按钮按一次启动按两次停止(可重复该过程,只有一个按钮的情况下)

网友A:
用计数器实现
试过了一次可以,不能重复使用
  • 下载积分:+2(wind0556)

网友B:
    [attachment=131569]
  • 下载积分:+1(wind0556) 谢谢,又涨知识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[attachment=131569]

网友D:
    这样才对吧
    这种需要一直按着啊,如果使用的是SB启动按钮,按一次可以一直运行,按两次就可以立即停止有没有什么方法
    一直在努力,还需更努力……

网友E:
    用交换指令

网友F:
    三菱PLC 徧写过十四种,欧姆龙的十二种吧。

网友G:
    2 lou zheng jie

网友H:
    机械上加两个中间继电器  程序上更多方法比如计数器或跟机械上一样的编程
  • 下载积分:+1(wind0556)

网友I:
    方法有很多种,四楼最简单。

网友J:
    4楼的是那个事儿。

网友K:
    用单按钮触发脉冲的方式及梯形图的顺序扫描原理来达到控制启动、停止的要求,简单、实用。 [attachment=131626]

网友L:
是altp ldx0 altp y0
引用 网友B:
[attachment=131569]
不求门当户对,只求感觉到位

网友M:
要求是  按一次启动,按2次停止  为什么要按两次停止,一次启动 一次停止不可以吗,下面给你一个,可以按一次启动再按一次停止,也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 按一次启动,按两次停止。用设置计数器的设定值完成,按一次启动一次停止,C设定值为2:按一次启动按两次停止,C设定值为3,
[attachment=131667]
永远年轻

网友M:
[attachment=131668]
永远年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