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20):
如果(D0)=H0032,(V2)=H0010,(D10)=H000F,(D16)=H0020,指令执行后,那几个输出口置“1”

书上的答案是Y5置“1”

但我怎么算都是Y4是置“1”。就想高手看一看是我错了还是书上错了!谢谢

网友A:
书上的答案是对的
兄弟,怎么是Y5的呢。能分析一下不?

网友B:
不知你的Y4是怎么算来的,D0V2 = D16,D16传到K2Y0,自己算吧
K2Y0,就是K7~K0。D16转成二进制不10000吗?这样一代进去不是Y4吗?兄弟能分析一下不?

网友C:
D16转成二进制不10000吗?还真不是!
http://store.taobao.com/shop/view_shop.htm?asker=wangwang&shop_nick=%B9%A4%BF%D8%B2%CC%C9%FA 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,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!

网友D:
H0010=B10000,0001 0000对应传到y7至y0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H0010=B10000,0001 0000对应传到y7至y0,

楼上的师傅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算法有问题,我认为应该是D16=0010 0000,这样输出的话也对应是Y5
此号注销

网友F:
H20转成二进制是0010 0000

网友G:
(D16)=H0020   用XP自带的计算器 ==>  转换成二进制是 10 0000
所以输出 就是 Y5

网友H:
最好编程上机运行一下就知道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