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现三菱GX Works2新版软件仿真问题

楼主(2015-01-20):
像这个程序写在Q系列里面仿真 按第4下等于1
像这个程序写在fx系列里面仿真 按第4下等于0
下载积分:+1(一路前行8712) 感谢分享!

楼主:
当X0得电一次是计数器C0计数一次(C0 K3),C0计数器为三次,X0第二次得电C0计数为2次,X0第三次得电时C0计数为3次,当X0第四次得电时C0计数又为1,就这样循环下去,
那个这样写的 瞎搞

网友A:
初学者有疑问,在plc上监控是什么结果?(我没有条件用plc做实验),fx系列和Q系列程序扫描上存在差异吗?

网友B:
这个问题应该是PLC扫描时间差异问题。当第三个脉冲来时,C0就等于3是正确的。你可以把等于复位这一步放在C0 K3下面一步。你这样再试试看,有啥不同?我想这样就没问题了。PLC扫描是从前往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