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给个流程图呀呀呀!!!!

楼主(2015-01-20):
当压力低于正常压力5S后,接通水泵
当压力高于正常压力5S后,切断水泵
电机切换时 断开时 总是将运行时间长的先停掉 接通时 总是将停止时间最长的先接通
小弟我菜鸟一个 弱弱一问 这个流程图该怎么画~

网友A:
右上角工控下载工控学习书籍中有个《可编程控制器教程》(实训篇)中有一节水泵控制,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B:
这种流程图网上一搜一大把啊
没有方向,便会慢慢失去自我!

网友C:
达到启动水泵条件时先对各水泵停止时间进行排序(FX3U可使用SORT指令),根据顺序结果可启动停止时间最长的水泵,停止时亦然(对启动时间进行排序、判定)。

网友D:
毛主席说过,自己动手丰衣足食,自己动手了会有收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