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D75回原点的问题!!大神在哪里呀!!!

楼主(2015-01-21):
设置的是第一种方法:0:Zeroing DOG方法。为什么它触发原sensor后还一直跑,然后触发一下极限sensor后反方向运动,再次触发原点sensor后开始减速到爬行速度!!为什么不是第一次触发原点sensor后就减速到爬行速度?????求大神指教一下!!!谢谢!!
下载积分:+1(taemoog3451) 原点回归重试 从1改为0 ..
求知

网友A:
DOG这种方法我用过很多次,碰到原点开关减速爬行,然后抓Z相脉冲停止,看下参数设置,在设置归零参数最下部分有个设置选项应该设为 1可以再次回原点,再试一次。
QP里面设置不重试原点!!!为什么第一次触发原点sensor不减速呢??

网友B:
是不是回原点时方向设置错误啊

网友C:
这是原点的重试功能,要看你的回零方式选择哪一种啦

网友A:
回零方式设置为0. 也就是选择DOG方式,设置好归零点方向、归零快速、爬行速度、零点位置、Z相脉冲个数、和可以进行回原点重试功能;在传程式时一定要勾选智能模块选项和对应模块,再进行正负极限、DOG信号测试接线是否正确,然后在进行正反归零测试是否OK。

网友D:
选择适合自己的回原点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