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见过这样显示的程序,请高人知道,学习学习,谢谢!!

楼主(2015-01-21):
没有见过类似的程序,只显示注释,而不显示点,且线圈的注释直接写在括号内,求解

网友A:
显示项目里面找找?

网友B:
标签编程而已

网友C:
赞同二楼的,在西门子编程中有这种方式,三菱的没用过这种方式,但应该也有的吧

网友D:
三菱新版的编程软件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