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21):
设备上电,PLC所有的执行元件都得电一次,电磁阀,继电器都会得电一次,这种情况不定时出现(不停开关电情况下,有时出现)

分析可能原因:  1:上电时电箱内AC380V对PLC产生干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:PLC输出公共端与输出点存在短路情况

各位师傅,帮我看看。以前有没遇到过类似问题

网友A:
哪个牌子的PL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哪个牌子的PLC

PLC是松下的,FPX-C60T

网友B:
肯定是干扰或者是绝缘不好,受潮等的原因。

网友C:
可能零线接触不良。在零线断开的情况下,不同母线之间形成回路。

网友D:
加个滤波器试试看。

网友E:
一直用松下,FPx也用过,从未有此问题,你的PLC不会是山寨仿制的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肯定是干扰或者是绝缘不好,受潮等的原因。

我也认为干扰可能性较大,今天观察了下,长时间停机后,出现次数较为平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零线接触不良。在零线断开的情况下,不同母线之间形成回路。

也有这个可能,今天观察了一天,相同的设备两台,另一台没有这个情况,明天准备把电箱重新整理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加个滤波器试试看。

有个三相滤波器,不过220V用电器未接入滤波电路,准备明天整理下电箱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一直用松下,FPx也用过,从未有此问题,你的PLC不会是山寨仿制的吧?

卖PLC的供应商合作两三年了,应该不会是山寨的吧
yanzhi2008

网友F:
(不停开关电情况下,有时出现),估计是你两次断电间隔时间太短(断电马上又上电),断电后,PLC内部电容还在有电,(以保证PLC程序动作在其它执行机构断电后再断),程序会继续执行几秒。在未放电完成过程中,你又上电了,造成程序在其它执行机构前先动作。

网友G:
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但不是楼主所说的PLC,经过几天的摸索最终确定是24V电源问题。
        原因是用PLC内部电源供应外部输入信号功率不够,当有多个接近开关、按钮同时接通时拉底了24V电源,影响到PLC内部供电系统导致PLC无意间输出异常。
        解决方法为:改内部供电为外部,增加一功率大的开关电源解决问题,至今无异常。希望能帮到你,祝你好运!!

网友H:
换件排除法

网友I:
我以前遇到同样的问题,是干扰导致你所述的!把信号线和电源线分开试试或者使用带屏蔽线

网友J:
24V电源输出有问题

网友I:
我以前也遇到你所述的同样问题,是干扰所致!把电源线盒信号线分开,或者使用带屏蔽线

网友K:
我前段时间遇到过一次,是在隧道炉上赛麦生产的,后来检查是总控制电源中间继电器接触不良换掉就好了

网友L:
你检测一下PLC的电源,如果有备品的话,换个PLC电源看看。
建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