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21):
请教:程序中有很多会用常闭上升沿的用法,是什么含义啊?怎么用呢?

网友A:
看看这个程序
[attachment=131583]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程序
[attachment=131583]

这是一键启停的程序啊!就是想知道常闭上升沿 和 常闭下降沿的 含义和用法的!

网友A:
你先搞清PLC是如何工作的----循环扫描以及单脉冲问题.
一键启停的程序中
第一次按0.00,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,在这个扫描周期,第一行电路接通,第二行电路不通,有输出.
转过这个周期,第一行不通,第二行通,输出被保持.
第二次按0.00,其又接通一个扫描周期,在这个扫描周期,第一行电路不通,第二行电路不通,输出断开.
转过这个周期,第一行不通,第二行不通,输出被彻底取消.
其后无输出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先搞清PLC是如何工作的----循环扫描以及单脉冲问题.
一键启停的程序中
第一次按0.00,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,在这个扫描周期,第一行电路接通,第二行电路不通,有输出.
转过这个周期,第一行不通,第二行通,输出被保持.

你吊爆了。能用12钟方法写一键启停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