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01-21):
M0闭合后  为啥D0只能加到1就不往上加了

网友A:
将子程序中的触点改成M8000就可以了,子程序中使用的定时器编号有规定,非所有定时器都能使用的。

Good Luck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子程序中的触点改成M8000就可以了,子程序中使用的定时器编号有规定,非所有定时器都能使用的。

Good Luck~

之前也改了M8000啊也是一样的~

网友B:
用INC就行,不用加P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INC就行,不用加P

恩 确实可以    能否告知为什么加P就不行呢

网友C:
加了P是脉冲触发,只要T1 由0变为1,没断开就一直加1,兄弟有空多看看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