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200cn的EEPROM芯片问题2

楼主(2015-01-21):
继续问各位师傅。
为解密芯片,听说要烙下后就可以用编程器读取,我想知道不把烙下来(不会烙)
,而是直接用线将每个脚延长后用编程器再读取,可行吗?会不会受到电路板其它原件的干扰呢?会不会损坏芯片啊?
谢谢。

网友A:
不行!!
真诚感谢!

网友B:
烙铁都不会用 你这孩子。。。
基本就不碰那东西,都是水电安装。现在到厂里上班了,就开始学这东西了。

网友C:
热风枪一吹就下来了。
真诚感谢!

网友D:
一边一边一起焊下,很容易的,再焊上线倒是需要点水平的,建议没自信的别玩